开机自检时间长

楼主(2010-06-02):
一 P4-533D-M  绿色小板开机不亮,将主板及显卡爆浆电容更换,同时将显卡一场管更换,进入系统后工作正常。现有几点疑惑请教版主及各位高手,一是自检时间较长,正常机开机(我见过的)到自检鸣声一般5秒左右,此机约需17秒。二是音频输出插孔前端正常,机箱后的有声音但无立体声。插入一插头检查左右声道短路,不知是插孔还是主板故障。可以排除音频跳线设置,CPU,内存条及电源故障。Award BIOS 信息
BIOS (W417S001) FOR P4-533D-M
[P4X533 + VT8235CD]。请高手指教。

网友:
1注意硬盘光驱主从设置
2检查音频跳线位置

网友:
把主供电的几个没有换的电容  开路量一下 有时候这个不良 会出现好多莫名其妙的故障  还有把主板上的音频跳线给外接一下

网友:
板上电容还有不良的   跳线不对也会导致 声音不正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把主板上的音频跳线给外接一下怎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