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内存,已查所有,无药可救

楼主(2010-06-02):
客户送来一个主板,是昂达的。经测试后,不过内存。我查了内存供电,供电正常,但是量了spd的电压,为2.7伏,正常是3.3伏,于是,我把附近的两个芝麻管,全卸了,从供电管直接接3.3伏,促使spd电压升高为3.3伏,原以为是电压低,而不过内存。想不到还是不行啊。于是,我把内存槽的排阻量了量,让人失望的是,测的结果全正常。我便用带灯假负载看了看,座子是没有问题的。本人加焊了桥,因为是单桥的。还是无用。就差换io了,现在还是老样子,请问大家们,这个应该怎么办呢。我束手无策了。

网友:
一般内存有六个时钟点和两个总线都正常的话,在看看桥有没有温度。

网友:
为什么不刷BIOS试试呢?

网友:
就查那2.7V  别飞线

网友:
两个总线打值看下是不是一样.在看6个时钟是否全有

网友:
查一下时钟信号,北桥的工作条件,刷BIOS

网友:
bios刷过,这种是nf250的单桥,

网友:
这种主板是amd754的cpu

网友:
跟CPU也是有关联的,座检查了吗

网友:
先拆下和IO连接的串口IC,我上次就遇到过内存不过跑C1。特别注意有的板子两个串口IC不在一起的。

网友:
看一下板子有没有排线短路,我上次遇到一块就是

网友:
单桥芯片出问题的概率大

网友:
U换了么?
NF250很容易坏的
先换U在换桥

网友:
压桥看看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