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供电电路超烫

楼主(2010-06-02):
杂牌775,四相供电,开机线圈电感马上烫手。板底面也超烫。大家给点降温建议

网友:
CPU供电电流大,尝试换风扇和U的供电电容

网友:
我也是遇到过 那一片都烫  固态电容那时候就没换了 直接加个风扇

网友:
电容的容值和耐压值换大点的试下看呢

网友:
CPU的频率太高了,换个小的U

网友:
滤波电容漏电
电源管理芯片输出控制脉冲异常
MOS管坏
电源管理芯片有一相或者几相得BOOT电路失效

网友:
换个电源管理芯片试下

网友:
哈哈 就不如我了    看下是那想供电最烫     可以考虑下去掉那想     我遇到过一个板子 去掉了想供电就没事了   嘿嘿  工作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