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k8nf-9主板不上电了,难修啊!

楼主(2010-06-02):
该939主板之前的问题是上电跳C1然后就直接掉电,开机开不出。检查倒是内存供电有问题。

然后我怀疑是w83301GR 有问题,问题是我手上没有,就先把旁边的一个稳压IC(M604L)跟CPU供电的稳压IC(M604L)对换过来,看是不是那个M604L坏了,结果换上去电都不通了!,强上电也差不多哪里出了问题!特来向高手们求助,本人对主板不是很精通!

网友:
故障扩大了,从开机触发接着修,要查南桥待机供电,跑电源绿色线到I/O还是到门电路。

网友:
在换回来 一样 不上电吗?  那就查开机电路吧

网友:
换回来如果还不能通电,就打一下各供电的对地阻值先,接不加电检修。
如果还能跑到C1掉电,那可以加焊一下北桥先试一下

网友:
还是一样的,我把配件 买来了 放上去,还是不能加电,问题真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