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01 电池报错

楼主(2010-06-02):
DELL 1501 电池报错。怎么解决?
DELL

网友:
这个问题只有把电池放到同台机器试试。

网友:
你也是这样问你的师傅的吗 请描述清楚一点 是否排除了电池的问题 是否是电池接口的问题 如果是主板的问题 应该是电池到ec的通讯有问题 或者ec坏

网友:
可以先换电池试试。不过像我这样一般的维修点,条件有限,既没相同电池,也没相同机器,而且笔记本电池内置芯片,即使有电压也不一定好用,请服务小组提供个测量思路。

网友:
像这样的情况,最快的方法是找个电池换一下,判断出故障是电池还是本子问题

网友:
dell 的电源适配器有个芯片只有机器识别到着个芯片了才不抱错误 一般f1 是能进去的

网友:
和我的一样啊 郁闷死了

网友:
报啥错呀,描述清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