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22寸液晶改高压板的问题

楼主(2010-06-02):
LG W2243SV闪一下灭,外接灯管也是亮一下灭。高压板是22V供电。听说用12V的通电高压板易出问题。想把22V转成12V,不知谁有好的办法,也有人说,用外置的适配器来给高压板供12V,但是内部空间太小。有谁有好办法的分享一下经验。先谢过。。。。。
问题

网友:
应该电源板上有12V的电压哦,可以找找呢,比如有没有25V的电容

网友:
感觉是高压板有短路,修一下比换板强。换板未必能用

网友:
用7812变成12V看能不能用

网友:
建议你连电源高压一体板一起改动,不能的话导致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