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内存不过,代码为D4原因为何?

楼主(2010-06-02):
[初次注册,请多帮助]

一块主板,为技佳为联想定做产品,型号为GA WMV2LE-RH。
原来表现为系统失败,不能启动系统,重做系统后表现为系统运行不稳定,一段时间后莫名死机。于是开机做清洁,重插了一下内存。
自此之后主板就不能启动了,屏幕点为亮,主板内存错误声音报警。
于是拆下主板后检查,发现测试卡代码为D4,有时初始启动时也报07代码且没有报警声,复位后又报D4错误,同时可听到内存报警声。怀疑内存坏掉,于是拆下内存到其他机器试用,内存正常;于是怀疑内存插槽故障,上内存测试卡检查,发现各点电压基本正常,分别为3.3\1.8供电,时钟1V,各AD点均为1V;
后来怀疑CPU有问题,于是换一个CPU故障依然(网查资料看这个主板是CPU直接供电内存);于是检查北桥,看是否有虚焊,但问题依然没有排除。
后来送到多个维修店检查,均没有查出毛病所在。
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这个主板到底哪点有问题啊?

网友:
于是拆下内存到其他机器试用,内存正常

你有没有把别的内存插到这个机器上试一下,你的机器机型。。。。,主机编号是什么,我根据你提供的主板信息查不到是什么主板

网友:
这个主板信息确实查不到,我也是在网上到处找过.这个主板是技佳给联想定做的,所以在技佳的官网没有信息.
在维修店的时候也换用过其他内存,还是没效果

网友(2011-06-01):
BIOS坏了会出现此故障

网友:
刷BIOS,不行加焊北桥,再不行查看内存管子有没有性能不良,还不行查看内存槽针脚是否有接触不到或者弯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