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上9V变压器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6-02):
前天市电偏高380V,烧了好多的猫的变压器,这种变压器,很重,里面就是两个线圈,初级一个,后级一个,初级接220V的电,后级变压出来就直接进了猫,猫上用的都是直流电,这个变压出来应该是交流电。怎么能是直流呢
另外这次音箱烧的也多,大多就是烧保险,和开始的变压器,音箱的这个变压器,我看变出来的就是交流,他后面就紧跟着二极管整流出直流再用。

网友:
原来的猫和路由器是用交流的适配器,猫内部有整流电路。后出的基本是直流适配器。

网友:
也可以找个电压相近的直流适配器,把里面的整流电路拆了,也可以待用的,我用的都是交流适配器。

网友:
呵呵,今天遇到同行了。你说的这问题我天天都在处理,基本都是电力局因施工或线路老化,使得民用电变成380V烧家用电器,烧的音箱配件好买也基本就是变压器和保险,很少有烧到功放的。至于猫这个可以告诉你配件电源可以买到,但是价格高点直流交流的都有,可是这样速度比较慢,最快的方法是你吧猫电源拆开吧变压器初级绕组的包皮小心敲开,可以看到一个温度保险,用烙铁吧这个换掉就好了。因为猫的电源比较正规所以都有这个东西,但是音箱的变压器油的有有的没有,修猫可以绝对修好但是音箱不一定。

网友:
一般的猫都是外置电源,你可根据外置电源上的标签以及猫本身的电源接口处的标示来确定。比如外置电源盒上表的“out ~9v,那这个电源肯定是交流输出的,没带整流滤波电路。而是把整流滤波稳压电路直接做在了猫的主板上了。

网友:
我以为猫的变压器都是输出直流的。但是确实直流交流的都能用,就拿磊科的猫现在原配的变压器都是开关电源,输出直流,但是那种输出交流的一样的能用

网友:
我以为猫的变压器都是输出直流的。但是确实直流交流的都能用,就拿磊科的猫现在原配的变压器都是开关电源,输出直流,但是那种输出交流的一样的能用
引用 网友A:

交流、直流都能用,说明你的猫主板上有整流器。如果没有整流元件,就只能直流输入。

网友:
    所有的变压器输出都是交流的,它必须经过桥式整流,电容滤波,它才能成为直流电压!

网友:
交流、直流都能用

网友:
如果只是一个变压器,那猫的内部应当有整流电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光烧保险就好弄了,遇到过不少变压器烧断了的就没辙了

网友:
这个电源是可以修得 只不过要拆开初级线圈外面的胶布 顺着220的引线应该能找到一个两脚的四方形的温度保险 一般情况下都是他坏了 只要拆除或者将两脚连在一起 这个电源就能用了 我这样修了很多了

网友:
我的做法更直接,在变压器端把线剪了,拔了皮,直接接到主机的12V上了(黄线跟黑线),要是猫是交流输入的就不管极性直接接;要是直流输入的就要确认下极性。

网友:
猫(小交换机,路由器等)上的变压器,交直流都可以用,7.5到12V的也都可以用的,其实里面是整成5V在用的

网友:
猫的9V电源适配器(变压器式非开关式如果电压 过高导致 不输出  原因 是  变压器 初级 那 的
  保险烧了 (黑色的 小方块  在 初级线圈 的绝缘胶布下包裹着 起到 过压合过温保护)直接 用导线连着 就 可以使用(适配 器 要用 东西 小心的 砸开 可以 用 小 锤子)!
  猫的 9V 电源 里面 没有整流 电路  直接 输出的  是 9V 交流电
    现在的 猫  内部  都有 自己的 整流电路  通过内部的 整流 电路  整流 就 可以 给 猫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