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供电的疑惑!

楼主(2010-06-02):
有一些主板没核心供电,把电源管理芯片附近的一个或两个小三极管取下来后,核心电压就上来了。

这怎么解释呢?求解一下。

网友:
什么主板?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样的?哪个腿连的三极管,是不是应该跟我们说一下

网友:
昂达915的,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566             没有腿与这两个三极管相连,但就是它附近的。

把它取下来就有核心供电上来,找两个新的换上去,核心电压一样是上不来。

那两个小管,一个叫062什么的,一个叫t1A

网友:
没见过呀 有可能是PG信号

网友:
没取下来时,你测一下EN脚电压是不是低电平

网友:
好,我先测测先,一会上来跟贴。

网友:
一般此小三极管C极接的是电源管理芯片的EN脚
E极接地
B极接到前一个时序的输出点或者PG点,也有接进桥的

网友:
的确跟7楼所说的一模一样,最让我晕倒的是,压压U座,啥都好了,我倒。啥世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