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SUS代工的p4sd,它的speaker在什么地方?

楼主(2010-06-02):
NFC
window

网友:
我看到个2针脚的下面写了speaker,拿线接了,开机没滴的一声啊

网友:
你换一个喇叭试试

网友:
接在speaker针上就是对的,可能你的喇叭有问题

网友:
还有我想确定下sperker的位置
是不是那个南桥下的2针脚的插口
他的左边是1黑1百的4针脚的插口
我机箱上的是4针脚的,主板上的好像是2针脚的

网友:
换个喇叭,接线对调试一下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下看看 换喇叭

网友:
有可能是接反了,有印刷字面背向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