昴达915PLD不过内存

楼主(2010-06-02):
接一块昴达915PLD,起初故障是上电即断,经查是CPU供电电路有问题,有一相的上管击穿所致,更换后不短路了.可以正常上电,发现不跑内存.显示EO.E2代码.进一步刷写BIOS,更换I/O.依旧.请问各位师傅,不过内存的应当重点查那里.测量过内存AD正常.有一现象是手动复位会断电.

网友:
内存现在的供电,时钟,以及总线电压各是多少

网友:
查内存供电、时钟、复位,压北桥,U座

网友:
以前有修过一次是CPU供电有问题 后来不过内存 是3.3V的总线有问题

网友:
内存主供电2.83V/1.42(上拉).U座是针座(775),不是BGA,压NB没用,打AD没有空焊的现象

网友:
内存电压有点偏高
查查控制IC
是运放控制的,还是PWM IC控制的

网友:
2.83V应该不算高,有的V星的板内存供电是3.3V呢。

网友:
查一下数据线,和控制线,时钟。

网友:
确实有些板子在不上内存的时候达到2.8V
不过在没有好板子参照的时候,最好先将内存供电检查排除一下
至于3.3V的,那绝对不是内存供电,是SPD电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