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技rx250滚轮失灵

楼主(2010-06-02):
罗技rx250滚轮失灵了,不能上下移动,只能按下去上下移动。我驱动也重装过,不行。后来拆开里边看到一个标着Ld1的管底部长毛了。可能是进水了吧- -。请问这该怎么维修啊?

网友:
我有个无线的里面和你的一样。教你个方法。你用个什么光源在右面照左面的接受器要是上下游反映。就是左面的光发射器坏了。不发光了。左面是接受信号的

网友:
喔,是这样吗?我试试。如果坏了的话还得换?

网友:
唉,我看错了,是右边的LQ1长毛了。这是场管吧?

网友:
1、检查光电管是否发光正常---用摄像头就可以
2、检查光电管是否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