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了,G2错接到GND地了!

楼主(2010-06-02):
三星PG17HS的彩显,原为电源按键和电源启动电阻坏,不能开机,更换后装回去的时,大意把视放板上GND当G2接上了,开机,乖乖,并没有冒烟烟,但电源指示从刚上的黄灯,后变办黄-绿-黄-绿不断来回的闪,不知道如何办了,请老师们指导指导,谢谢!
(还有就是刚开始,上电后,高压嘴内有“啪”一声的打火声,但我用纸巾擦干净高压嘴后就没有了,会不会是那几次打火影响到哪了?)

网友:
现在不怕你站得高,尿得远了,美国大苍蝇:
麻烦大了,高压包,CPU包括ROM芯片和数据以及整板的材料都要测了,G2的高压接到底,呵呵都要报废。

网友:
啪的一声有多响?注意看还有其他谢有没有接错,很有可能高压包烧了里面的高压整流管
用万用表可以测量,把高压帽拆下来用100k档量如果是指针表用黑表笔接高压用红表笔接地或者ABL应当是无穷大,同样测测G2

网友:
莫慌,先把行部分停止工作,先看其他正常吗??

网友:
啪的一声有多响?注意看还有其他谢有没有接错,很有可能高压包烧了里面的高压整流管
用万用表可以测量,把高压帽拆下来用100k档量如果是指针表用黑表笔接高压用红表笔接地或者ABL应当是无穷大,同样测测G2
引用 网友A:
声音不算很大,可以看到一点花,有一次在消磁线圈和显像管外壁间也打过一次火;
我用万用表测了,10K(我的表最高10K)档,指针微微动一点,也算无穷大吧。

网友:
只要你的接地线接好了.  G2接地, 一般不会烧东西. 要烧也只烧G2的一些元件.

网友:
只要你的接地线接好了.  G2接地, 一般不会烧东西. 要烧也只烧G2的一些元件.
引用 网友B:

高压包吧?

网友:
用指针表的黑表笔接高压阳极红表笔接地时不会动的,反过来测是有一点点,估计换高压包就可以了

网友:
这样的操作包坏的可能性很小的,重点先检查CPU芯片和ROM芯片和数据。然后再检查其他的芯片。

网友:
楼主情况怎么样,有进展没有?

网友:
加速极电压,把好多元件都打坏了

网友:
三星的G2一般是从高压包绕组从板子上整流出来的,可看下整流管坏了没。

网友:
G2是直接从包里一根线出来的

网友:
楼主有进展没有?
先甩开行电路检查吧,测CPU的供电,EPROM芯片的供电和它的5、6脚的电压对不?

网友:
先刷ROM再看

网友:
首先从简单的刷BIOS开始试,如果刷过不行就换包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