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ePC 701,电池能开机,但没显示,适配器正常

楼主(2010-06-02):
电池能开机,但没显示。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用适配器,可以正常开机,,也能看到显示

同时接适配器和电池,不能开机。用可调电源可以,发现电流很大,3.4A,而适配器的电流只有2.3

拆机,发现电池接口处的一个MOS 4804有点烧了,更换后,故障还是一样。充电电流就有2.6左右,而且待机0.19

以上图中的4个信号,分别对应电池接口的1.4 6 7脚,
不接电池测电压为 BAT_IN# 3.24V BAT_ID 3.24V BAT_TS 2.48V BAT_CONFIG 2.48V

插上电池电压分别 BAT_IN# 0..01V BAT_ID 0.01V BAT_TS 1.82V BAT_CONFIG 0.59V

感觉就是不正常,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你插上电池 电流大是正常的 。。 因为电池在充电。。。 你节电池不显示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你看下是不是把屏的亮度是不是最低  调节一下看下 。。。  因为用电池的时候就是一种节能模式/

网友:
还是有临界短路或漏电存在。

网友:
你插上电池 电流大是正常的 。。 因为电池在充电。。。 你节电池不显示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你看下是不是把屏的亮度是不是最低  调节一下看下 。。。  因为用电池的时候就是一种节能模式/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流都超过适配器的额定电流了,你认为这个是节能模式吗?

网友:
还是有临界短路或漏电存在。
引用 网友B:

充电芯片MAX 8724也更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BAT_IN# 3.24V BAT_ID 3.24V BAT_TS 2.48V BAT_CONFIG 2.48V

这些都正常吗?

网友:
你要问这四个信号正常吗这是在是强人所难了,看图100MHZ的信号即便有人有示波器,有和你一样的Eee本,有时间拆开给你测出正常波形告诉你,你能判断吗?你不如问这个故障往那方面想。、
我个人倾向电池故障。同样也没法判断。
你有图看坏的那个MOS管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围绕着它在找吧。

网友:
换过一个好的电池,还是一样的问题,所以才来求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