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主板不能开机

楼主(2010-06-02):
能电后按开关,电源及CUP风扇只转一下就停了,请问这什么原因?电源是好的

网友:
不插4口CPU供电,看是否还断电,打电源接口各电压对地阻值,查CPU供电上下管是否异常。
楼主是否可以把这些数据和主板型号一起发上来,然后再分析

网友:
一般CPU供电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拆除CUP的供电,依然是这样,现附上主板电源插对地电阻,明知VC9806万用表,黑表笔接地测的

网友:
应该是某供电电路有短路了

大部分是CPU电路

测试下场管

网友:
应该是短路了吧   测cpu旁边的mos管啊   看有没有短路咯

网友:
是把CPU供电的所有MOS管都拆了吗
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一般是CMOS电路有问题。漏电或是跳线没有跳或是跳线跳反了。
然后一般是CPU供电的MOS管有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没有插上小四插,只用20脚插电源供电,也同样是只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不过看对地阻值好象也没什么异常的

网友:
拔了12V如果能开机的话,明显是12V短路,直接用万用表量CPU座左边那些管子,
这的管子不能乱换的,如果实在找不到同型号的管子,就换一对,换完了用示波器打下波形,
三个线圈的波形一样才稳定,如果不一样的话,一会就烧了。
如果没示波器的话,用手摸,如果有问题的话,上电一会就烫手了。如果温度没上来,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没有插上小四插,只用20脚插电源供电,也同样是只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不过看对地阻值好象也没什么异常的
引用 网友C:

那可不一定
有些板子4PIN插座上的12V和ATX的12V点式并联的,这种情况下,你插不插4PIN插头都一样

有万用表测CPU供电处电感对地电阻,测上管是否有击穿

网友:
换个电源 明显是主板保护了!查主板4个供电是不正常!

网友:
被保护了 查下哪里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打对地值应该用红笔接地,黑笔接测试点,用二极管档

而你是用黑笔接地,红笔接测试点,用的是电阻档、

这数据怎么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