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显示器有花屏,怎么解决。

楼主(2010-06-02):
我的是联想的显示器,被我修的出花屏了,

原来是开机的时候亮几秒,然后就灭了,在按显示器的功能键还能显示,但显示几秒又黑了,是不是显示器的灯管坏了。

我就把屏拆了看下,里面的电容没有冒泡的,还有显示器板都挺好的,我就把显示器又按回去了,但是按好了,显示器一直亮,但是出现花屏

现象了,这个是什么情况,应该怎么解决,我不会修显示器,我是刚刚入门,想自学,但是不知道重何下手,我自己什么工具都没有,只有烙

铁和焊锡丝,修显示器应该都要有什么工具呢,要不要有一个万用表呢,

我师傅说是 可控硅 有问题,是不是呢,根据大家的经验看看被

网友:
会不会是屏坏了

网友:
还是一个山寨版的技术员,看看屏的排线是不是松脱了

网友:
屏 搞坏了。

网友:
重新插下屏线试试,建议送修

网友:
我晕,屏彻底的坏了,?我现在就是学徒,没人教我,我就靠我自己,

盘线是不是白色的那个。  一头插在板子上,一头插在显示器绿色的那个地方。

对了我的显示器为什么会出现开机几秒就黑屏了,为什么我拆了下来 又按了上去就好了呢,?

搞不懂

网友:
这种现像多为屏坏了~不过楼主有没有换排线试过,还要重写程序,更换驱动板,如果连这些都没试过就先别发贴了,

网友:
换屏线啦!

网友:
重新拔插一下屏线,,,用通用驱动板通电点屏试试  ,,如果故障依旧的话  那你的显示器就只有上你迈向成功的阶梯了  呵呵呵

网友:
屏线就是一头接屏一头接在驱动板上的那根  LZ 应该多看点基本资料在动手啊

网友:
估计是把屏线 给弄开焊了

网友:
主控 到屏的连接线,看看有没有插好,像是接触不好!仔细检查一下接口

网友:
这种情况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本来是高压和电源或者灯管的问题,和驱动板没有关系,现在你搞成这样,又要先检查驱动板和屏线了

网友:
看到这个贴我有同感!我朋友的联想机器也是这个故障现象,在淘宝上掏个驱动板换上还是这样,跟楼主的一模一样,试了几次插拔屏线后开机黑屏,待机白屏,最后放弃了,现在还在那放着呢!(这个显示器被别人拆开的,到我这就是一堆三件,开始是黑屏的故障)虽说我也是业余维修的但是我感觉应该是屏over了!!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

网友:
大哥你连个万用表都没有,就要维修呀,你真厉害,先把型号说出来,然后再放几张内部图片来让大家看看,高手就会帮你解答的

网友:
还是送修比较好,免的故障在扩大化

网友:
不交一点学费是学不会,一将功成,万板枯。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答,我已经送沈阳去维修了。

网友:
一般屏是不会坏的  我修了这么多还没有几个呢  这好似你的屏线就、接触有问题  找酒精什么的擦一下接口重新插 就可以了

网友:
看着不像屏线问题 ,只能吹下屏显IC试一下,不灵就只能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