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板一直这样使用,请教问题点所在??

楼主(2010-06-02):
方正品牌机中的ASUS板,775针3.06超线程处理器,DDR1内存512MB,独立128M9550~
现象:每次启动电脑,约5分钟以内,不定时重启,只要运行几分钟后,不重启了,一切正常,一直用1天都不会再重启,每天这样,我试过采用开机后,不加系统之前就按“暂停”,暂停期间不会重启,暂停几分钟后再继续运行到桌面,就会一切正常,一直用1天都不会重启,郁闷的问题~~

网友:
检查CPU散热风扇!

网友:
散热不可能哈,开机短时间会重启,长时间后反而不重启,如果是热,应该正好相反,短不会重启,长时间才会哈~

网友:
这个有可能和内存条有关,换一根内存条试试,还有一个就是电源有问题,电源的直流电压不稳也会这样。
另外,你看一下主板上有没有电容爆浆的,如果,有,就换一个电容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