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无光驱笔记本怎么做系统

楼主(2010-06-02):
V星笔记本没有光驱 , 是在台湾买的 ,不支持U盘安装 , 我没有外接光驱,硬盘有不好卸下,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装   不知道xp系统能不能用 原来的是w7的系统

网友:
网络作    给你个网刻的小工具

网友:
先装一个一键还原之类的再到网上下一个XP系统应该可以

网友:
网刻工具 你自己研究一下吧

网友:
怎么搞得,没传上去呢?

网友:
分卷上传试试

网友:
只有用网克了

网友:
有的系统盘支持硬盘安装,装在u盘里,再安装就可以啦。

网友:
要么用网络装 要么就拿u盘做硬盘

网友:
可以接USB光驱安装的

网友:
进系统在系统里面装一个PE  然后重启选择从PE启动 如果你要装Vista 就启动vista支持  如果你要装XP  就直接GHOST  非常简单  这些前提是没做系统之前机器能进系统 不然你只能把硬盘拆了 我有点怀疑拆装硬盘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吗?

网友:
买个U盘,量产成光驱

网友:
把硬盘拿下来在其他机器上GO一个在释放啊应该可以的

网友:
还可以进系统的话!直接拷镜像到其他盘!用个安装软件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