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方正液晶显示器无光

楼主(2010-06-02):
一台方正液晶显示器无光。主机到XP桌面蓝天白云的轮廓还可以勉强看见,这个一般是什么问题?灯管吗?请高手帮忙啊,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高压板未工作,查看高压板工作条件,估计保险已经烧断了!假如高压板保险断了后面应该有短路

网友:
用通用高压板测试灯管是否正常,如果灯管正常,检修高压板或更换。

网友:
高压板,驱动板的ON/OFF信号,灯管都会导致屏暗。要先确定故障点

网友:
背光电路未工作   一般故障有大概三个 ;一是电源故障引起的高压板供电不足,二是高压板本身损坏,三是灯管损坏,,,,可以外接灯管或高压板进行测试

网友:
是灯管!换灯管啊

网友:
高压电路没工作,

网友:
照你的故障看有可能是灯管坏了,也有可能的高压板坏了,先测下灯管有无损坏,没损坏的话就测高压板,高压板修不了的坏就加根高压条上去。。

网友:
如果是笔记本改装的屏的话,灯管坏的几率高一些,普通台式机的液晶那就是高压板问题多一些,至于电容鼓包引起炸高压板保险的情况也有,不过不是很常见,维修总结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