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U供电和I/O的联系

楼主(2010-06-02):
请问前辈们,部分CPU供电和I/O的关系,具体有哪些I/O有此关联?谢谢
IT8712F-S有没有这个联系?

网友:
你这个一般的查图纸  有联系的一般是VID 其他方面的少

网友:
就8712来讲
VID信号是接到了IO的
如果恰巧IO的VID引脚内部出了故障,肯定会影响CPu供电的

网友:
是有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