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BGA台

楼主(2010-06-02):
本人没钱,所以买不起BGA台。想了很久,我要怎么才能把这BGA拆下来,又能装上去了。哈哈!!不好意思了。可能挡了有的朋友的财路了!!
一天回来晚了,家里人都吃过饭了。就我自己。像平常一样就自己吃吧。到消毒柜拿碗。哇噻!!怎么这么热啊!!!!!!!!我看了看????里面的几支发热管???是不是可以拿来做拆BGA加热用呢?想了想。看过朋友的GBA台。我先设计了一下图样,大概:一块铁皮,电源一个。四个发热管。一个铁架。找来材料。自己找人焊了一个铁架,粗糙一点。不过没关系了,能用就行。把电源跟发热管接好,铁皮放在发热管下面。四条发热管摆均匀固定好。开电源,哈。。。。亮了,看来发热是可以了。可是只有底部发热,上面不能聚热怎么办呢??想想我家有个废台灯,买好多年了,很少用。灯泡坏了,我跑去外面买了一个高瓦数的灯泡装了去,热度高。加固到铁架上。想想这样应该可以了吧。拿了块废板来试,放上去,同时打开电源和台灯,用手试了一下,呵呵。。。。。开始发热了。那就等吧。。大概过了3-5分钟,去镊子轻轻的动动。嘿嘿。。。。居然熔了。开心啊!!!关掉电源和台灯,取下芯片。再看看板子。没有变形,也没有烤黄。成了。。。。。。自己设计制作的简易BGA台!!!!!!!!

网友:
有没有图片啊,传上来一个看看呗!

网友:
动手能力好强,佩服

网友:
要是有个图片就好了

网友:
原则上可行,适用性不高

网友:
以后做BGA直接放进消毒柜里就可以了,哈哈~~

网友:
大哥能不能发个图看一下啊。。。

网友:
发下图上来看看,让我也学做一个

网友:
强烈要求上图

网友:
强,但是这种感觉成功率应该不是太高。。。。

网友:
没有人用电磁炉搞?感觉电磁炉更大众化一点!

网友:
就算行 也是稍微 空焊 之内的吧  换个桥 你也敢上

网友:
来个图片,同时还佩服楼主大哥的动手能力

网友:
大哥呀,你发个图片也好呀,让大家开开眼见呀。你说的做的很好,可是没看到东西呀,,,,,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呀,。,,

网友:
用电灯炮就可以做BGA,太不可思议了吧?

网友:
有意思!
真的很有意思!

网友:
是啊,灯泡要常常换。不好意思,这两天忙没来得及上,现在传个图片给朋友们看看!!

网友:
涨见识了,朋友的脑筋真好

网友:
我现在也是用这样的BGA挺好用的呵呵

网友:
我们自己搞的还可以控温而且还很小很好用

网友:
有风险哦,这样做小心一点,,做BGA还是用专业一点的好。。。不过楼主动手能力还是很强的

网友:
真是长的见识了,这样都可以,看来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

网友:
多上几张清晰图吧.楼主

网友:
这样不会导致空焊 气泡么 I服了YOU

网友:
纯粹扯得 用发热管 电路 发热砖 都容易把底部烧黄
我还试验过碘钨灯500瓦一只 2只并联为一组 设两组温控2温区
bga上面用风枪辅助加热
考掉的效果不错 焊回去的时候 用红外线测温 发现板子上的温度分布不均匀 那么就有可能掉点
为了慢升温度烤的时间久了 居然bga鼓包了

网友:
呵呵,自制的BGA取下来是不成问题的,难就难在装回去在,这个有点难!

网友:
真牛B,温控都没有,这桥拆下来还能用吗?

网友:
没有温控!你怎么知道是多少!靠时间来估吗如果是无铅呢??还是弄个专业点的 楼主动手能力挺强

网友:
楼主还是厉害。这样都想得到。不过做桥真的不敢这样搞。。。

网友:
强悍啊 发个图涩

网友:
真强 那天我自己也研究研究吧

网友:
性能怎么样? 放哥桥你敢上么?

网友:
大概过了3-5分钟,去镊子轻轻的动动。嘿嘿。。。。居然熔了。开心啊!!!
这样凉了后,能解决虚焊的问题吗??两个焊点会否连在一起?怎么知道已经熔了,用镊子动动?期待楼主解答,太关键了!

网友:
太强了 这也行啊 顶顶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