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220液晶 有时黑屏 有时出现数 模信号转换

楼主(2010-06-02):
三星T220 有时黑屏 有时出现信号转换 因为以前没修这个液晶,以为是高压的问题,但准备换改高压试机的时候,发现ON信号,不停跳变,有时有,有时没有,以为是高压部份引起的,断开电源板上面的J303,电压还是一样的跳变。看来驱动板的问题了,检查到发现主芯片上面出来的电压就跳,测了下,屏上面供电,也是一样的跳变,看来要不就是主芯片,要不就是程序的问题了,要基地下了个程度。,刷上去,问题解决, 要感谢基地,上面什么都有!!

网友:
T220的程序

网友:
好经验,好资料,下来保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