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昂达N68V REV 1.0主板CPU无时钟

楼主(2010-06-02):
昂达N68V REV1.0主板CPU无时钟。主板供电正常,其它时钟正常.有时可点亮,关机后开机又不跑码了。
cpu

网友:
时钟芯片的CPUCLK可能只连个330或是68X的电阻,查一下电阻情况,再就是看看北桥时钟是否正常?北桥本身是否有问题。CPU本身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