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MS-7061不进XP系统

楼主(2010-06-02):
故障现象:MS 7061主板(KM400芯片组).不进XP系统,可以进DOS,GHOST操作一切正常.就是进不了XP系统,更换过内存和硬盘

本身故障是不过内存,更换内存供电后可以跑码,且能进入DOS,光驱引导安装系统(GHOST).重启后就停在光标闪动处.请问各位师傅维修方案.

网友:
你的C盘设为Active了吗?
进DOS下,输入fdisk /mbr
试一下

网友:
都说进DOS系统正常啦,怎么可能有这个错误.

网友:
你本来是内存不过是哪里坏了!有可能是北桥空焊了!!

网友:
我遇上一例,我那例是由于网卡芯片坏,拆了网卡芯片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