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求助

楼主(2010-06-02):
一移动硬盘,受过撞击,街接上电源后,听到“嚓擦”的几声后就没反应了,不转,
接到台式机上,自检有时可以发现硬盘,这时就不往后运行了,卡住了,要不就检测不到硬盘,请高手指点,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硬盘

网友:
供电不足,把那两个USB头全插了电脑主板上,效果会好些。这情况一般就是移动硬盘盒不良,也不排除主板供电不足

网友A:
我直接把硬盘接在台式上,就是以上的反应

网友:
把他拆开 看是硬盘问题 还是 硬盘盒的问题

网友A:
都直接把硬盘挂在台式机上了,
情况同上

网友A:
有人能帮帮我吗?

网友:
硬盘磁头坏了

网友:
看不到情况。。很难说明!~。。不过。。如果资料真的重要的话。。可以请别人帮你把资料找到。。。
电脑城里面就有专门搞这个的。不过收费不便宜。

网友:
撞击了???磁头坏了啊

网友:
是磁头坏了 花几十换个就好了

网友A:
开来也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