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点线图

楼主(2010-06-02):
我们都知道笔记本是多层电路板,有些进水断线很难找到断点,点线图可以看到各层连线,修断线很有用。

网友:
点线图不同于点位图,点位图标识器件位置,点线图显示器件间连接,包括主板内部走线。下载解压后用所带软件打开能看到,用鼠标选取,多试如何使用。

网友:
楼主,这是真的T43点位吗#24  这是真的真的吗  太谢谢了,

网友:
个人感觉没什么用,喜欢用点位图!

网友:
太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了,希望续传

网友:
点位图和点线图有什么区别

网友:
点位图,比点线图功能要多,可能用起来单一点,下一个

网友:
我感觉ibm 的点位图做的太好了,电线图就不用了

网友:
对于客服和精通原理的人来说,点位图的确够用,不过对于像我这样的维修小户来说,简单的主板断线,不必查看复杂的点位图,可直接有点线图找到,省时迅捷,个人认为像我这样的散户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