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234使用一小时左右断电

楼主(2010-06-02):
一海尔H234使用一小时后死机,风扇开机时转,温度高了也转,是不是散热片质量不好,还是其他原因造成。。请高手指教

网友:
应该是散热问题  楼主看看风扇

网友:
应该还是散热的问题,运行下3D看下,会不会比较快就死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散热的问题,CPU保护引起的。

网友:
温度高,或者散热不好导致的

网友:
用测温软件监视温度,确定是不是温度引起的

网友:
很象是散热的问题。这些机器散热超级差。

网友:
换换CPU电压试试

网友:
可能是温控ic

网友:
先改善一下散热,或放在空调房里试下!

网友:
这个机器是和旭日150一样一样的,是ADP3205 虚焊造成的

网友:
感觉海尔的机器温度都好高 想想办法降温吧

网友:
应该是过温保护,或是有需旱的地方

网友:
同行拿过来的机子,我给CPU加了铜片,自己那里运行了一天没事,同行拿去半小时后说又死了,态度非常的郁闷,估计是修好了不想给钱,我就算了,我说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