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帮我看看我的电脑啊,谢谢

楼主(2010-06-02):
在操作系统中正常关机,屏幕黑了,但是主机里还在工作,风扇还在转动

还有就是:长按开机按钮,也关不了机!

BIOS放过电,设过最佳缺省值!

电源也换了两个

是不是主板的问题啊,怎么办呀,小弟新手该怎么下手呀

网友:
内存从新把插看看,或者换个插槽,或者装装系统看看

网友:
你的开关要没坏的话 一般是主板的问题   你断电后  在加电可以正常进入系统吗

网友:
这种问题排除BIOS本身问题外,IO和南桥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按重启键就可以进系统,断电再加电也可以进系统!对了还有个特点:断电再加电的时候cpu风扇要转动一下就停了!

网友:
应该是主板开机电路的问题吧? 有的电源坏了也会这样。

网友:
i/o都换了,还是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