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0装系统问题???

楼主(2010-06-02):
因手上无USB光驱,所以从另台机上用GHOST先拷进硬盘,接到X200上开机,
却不能从硬盘引导,最开始还报 A disk read error ,后来进BIOS改了个东西,
能跳过报错,但只有一个光标在左上角闪闪,再也无变化了
后来找来另一块板装,也是一样的故障,
刚接触这个板,不知道装系统有什么要求没。
上网查,有人说与C盘格式有关?还有说要用安装版光盘格式化?
各位给个意见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装系统的那个盘没激活...你进PE把G了系统的那个盘设为活动的然后重启应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