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怎么焊主板上的BIOS

楼主(2010-06-02):
请教大家,怎么焊好主板上的BIOS。我用热风枪把BIOS吹下来,可往上焊却焊不好,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和技巧。

网友:
风枪冲着BIOS下面吹,当锡化的时候,把BIOS放上,用镊子校正,锡盘有吸附力,多少的动动就能摆正。然后就拖锡加固就OK了。

网友:
和拆下一样的 放点焊油 锡化的时候推正 冷却

网友:
你可以把板子上的PIN点锡拖高一点,直接用风枪可以吹上去的

网友:
加个座子 底座中间去掉 方便

网友:
十分感谢楼上的几位,我试一试。

网友:
焊的话还是用烙铁比较好焊,焊盘上的锡刮干净点把BIOS对准放上去拖下锡就可以,有时间拍几张图给你看看

网友:
十分支持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