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内部 DMI 刷机程序

楼主(2010-06-02):
哎没办法了,也为了挣积分了。 我原来是HP维修站的   有点内部资料 正在整理中……  先发目前我在的时候的DMI 信息吧!
家用商用的 都有 如果有不明白的 可以站内短消息问我。 因为上面都是代码 我就都分类了一下 希望对大家有用!

注意 一定要是HP的机型才适用!! 刷别的机器我可不敢保证啊。有些开机黑屏 的机器 一些奇怪的问题 也可以先刷一下DMI试试。然后再刷BIOS
这个是在纯DOS下运行的

万不得已出此下策

网友:
能解释 一下DMI刷过的好处吗

网友:
刷DMI 是往BIOS里写入 工厂预装的 品牌信息  比如这里就是HP的 LOGO  还有型号 序列号 和产品号
最有用的就是正版信息 就是说可以把盗版的VISTA 刷成正版的  就是靠DMI 信息  但是必须针对型号和主板的配件号 才可以刷 要不就黑屏了

网友:
有没有测试过可以用吗????

网友:
楼主如还有什么HP的资料传上来供大家共享,感激不尽啊。

网友:
能问一下楼主DMI 刷机程序中DMI是什么

网友:
感谢楼主中……  同样也希望得到更多的资料中……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   DMI  等大家可以 用DOS 下运行看一下  里面有很多选项 比如写入PN号  SN号   产品名称  还有就是 OEM 信息  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00】 变成【01】  在OEM下 就有正版了  其他的 大家可以尝试 如果错误的话 会有提示的 是刷不进去的
里面我用文件夹分类了  在DOS下运行里面的.EXE 就可以了
自动运行的  别用 会出事的 呵呵 那个控制不了 了

网友(2019-06-05):
dmi我们用不上只有工厂发出来的主板 里面信息是空白的,才用dmi写号工具的 ,这个我也有好多hp写号工具,我也干过的,基本没用,刘黄鹤 认识吗

网友:
                             这个不会操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