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发出尖锐的吱吱声

楼主(2010-06-02):
刚开始还以为是电源或CPU风扇的声音
后来,换了新电源和CPU风扇,问题依旧。

最后尝试了下面方法:
空板上电,没有声音。
只加上CPU,主板发出尖锐的吱吱声。
把CPU换到别的主板上,没有声音。

因此,可以肯定是主板的问题
但观察主板没发现电容等有损坏的
而且只是有声音而已,电脑还是能正常运行。
就是这声音太烦人了。

在此请教高手了。。。。。。。。。。。。。

网友:
是CPU的供电引起的。你换CPU主供电试试。

网友:
PCI/AGP槽附近的MOS管/电容,CPU供电MOS/电容/电源管理芯片,用手压一下,看压到哪个的时候声音变小,你得大体确认个声音发出的方向啊....

网友:
都压过了,没用还是那样
声音是从CPU附近发出来的

网友:
那么就可能给CPU几项供电场管的问题啦

网友:
场管,电容,供电IC都有可能,电容的可能性更大点.......不贵的东西,换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