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P换T8以上CPU报错的解决

楼主(2010-06-02):
今天参考蒋工的T61换CPU报Thermal sensor error的问题解决了T61P的机器,也是移动一个电阻就行了,看图就知道了。

第二是要移的电阻,第三是换好的。

网友:
您为什么 移动南桥下边的电阻 我还以为是CPU

网友:
请问下为什么要移那个电阻呢?  能解释下为什么呢????

网友:
不是很懂...但是收藏了...谢谢楼主

网友:
楼住能否贴个原理图指明是移动的哪个电阻,让大家看看移动哪个电阻是什么原理

网友:
请问是宽屏的还是普通屏的T61?都一样吗?

网友:
楼主 你就解释下巴 很期待

网友:
一个电阻是R347, 另一个电阻是R505, 将R347移至R505位置上(原R505位置上没安装电阻)

网友:
是不是T8的温度检测脚位和以前的不一样,主板当时设计时针对不同的U做了不同的温度检测电路呀

网友: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只知道是这样改的

网友:
楼主发个原理图上来给大家分析一下那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有这种精神不错了,大家丰收知到原因以后修到这机,做一个实验吧就出来了

网友:
LZ能分享一下维修思路吗

网友:
i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们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