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奇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0-06-02):
一台液晶,通电后,显示机器自身的LOGO后,一直显示红绿蓝三种颜色不停变化,接到电脑上就是没有显示,是那里有问题哟。

网友:
这好像是显示器出厂自检程序,刷一下程序试试了吗?

网友:
坚查下信号线正常吗

网友:
刷程序啦!驱动板上的程序出问题了。

网友:
貌似清洁屏线就可以了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吧  楼主可以用通用驱动板点屏试试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