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200CPU不工作

楼主(2010-06-02):
这两天把握搞惨了,顾客的A200的机器拿来的故障是用电池能开机,用电源不能开机,东芝的通病是CPU滤波电容有问题,更换它们就没其他的问题了,但我今天却遇见的是,更换滤波电容后就不开机了,放了一段时间又能开机了,第二天又不开机了,量CPU的复位都没出来了,加焊北桥才出来了这个信号,CPU还是不工作,我没什么维修思路。谁有这款的图纸,或者有人遇见过这种问题,指导一下,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东芝笔记本的图纸很难找的。 你看下板子是谁代工的。。。 找类似的图纸不。  东芝笔记本不好修。。。

网友:
发下板号 帮你找找 如果是英业达的。。。

网友:
英业达的编号是这么标的

网友:
坛里有东之L200的图,你可找来参考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在更换电容前可以开机点亮,可更换后CPU就不工作了,CPU供电没有。还不知道是那里又出了问题了

网友:
正好今天也有这样一个活,看大伙这么一说,还不感换了

网友:
应该还是电容没换好吧?可以并上几个其他的电容试试再,我有个m200的机器都搞了快一个月才搞定的。。。

网友:
做南桥试试  不行刷BIOS

网友:
已经搞好了,还是CPU电容的问题,重新更换过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