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P系列编程器,如何选择适合自己使用的型号?

楼主(2010-06-02):
一般来说,编程器的器件支持,是向下兼容的,即VP490(VP380(VP280(VP190)))

如何选择自己适合的型号,首先要经常注意收集自己刷写的常用器件的型号,然后来查询编程器是否支持这些型号。

VP 系列编程器,在对器件的型号支持上,有一个专门的查询比较,接下来告诉大家如何选择。

首先,打开天津威磊电子首页

http://www.weilei.com.cn/

输入要查询的器件型号:

点查询,就可以看到结果,方框中有"Y" 的,即表示支持。

网友:
---基地越来越 强大了 先恭贺下。。

送楼上 一个字真“骚”

网友:
那个 还是奢侈品 Because 。。。。。。

网友:
渴望有一台编程器。我自己开店要买一个。

网友:
买个 VP490  就是太贵了!!!!

网友:
这要根据个人情况和要求来买的,我比较喜欢VP490能刷2W多种,要是刷笔记本和台式机,490是最佳选择,要是只刷台式机,那就买个最便宜的都可以,我用主板测试过,3分之2都能刷台式机主板上的BIOS

网友:
便宜的编程器刷不了W39V040

网友:
我用的VP480,修笔记本我认为够用了,几乎所有的BIOS芯片通吃。目前还没有那个刷不了的。

网友:
我要考滤买VP480了

网友:
VP480还可以了,笔记本上大部分都能刷

网友:
也很想入手一台啊,还没想好

网友:
VP480多少钱

网友:
我刚在基地的深圳店买了台VP490。主要用于笔记本维修,现在除了一个PL32的适配器,和一个三用(TSOP32 40 48)的,就没有其它的。请问大家修笔记本都用到那几种适配器阿?

网友(2010-07-15):
还是3000U,不过停产了,现在网上的基本都是防的,不是正品。

网友(2010-09-20):
VP490应该更好喽?

网友(2021-10-20):
VP490能升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