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维修游戏机新手一点建议

楼主(2010-06-02):
当修到  PSP  NDSL 等掌机的时候  不要盲目的 拿来就加焊 CPU GPU等IC  确定是 IC虚汗的时候  先要给整块主板加热 然后在加焊个别IC 这样能保证 成功率还能保证 IC和主板不会损坏  想当年刚修的时候  拿来 机器就加焊 导致 主板鼓包  CPU等IC炸裂 为此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尤其是NDSL的主板 板子非常薄  初哥们 尽量小心  CPU和主板很容易损坏 如果拿来能开机但花屏一定要跟客户讲好修不好可能屏不亮 否则一旦出问题 后果。。。。。。。。。

网友:
芯片的基板薄也是原因之一,另外,没有烘干。

网友:
  好像都有这个问题 360 BGA加热过度板子就容易变形...

网友:
维修dsl主板的bga一定要控制好下加热,一定要缓慢,均匀,大面积,最好1秒1度。升到110度保温5分钟再焊接,上加热一定要迅速。其实这主板最费劲的是过孔烂断,相比过孔的断线恢复,做bga算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