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菜鸟也来学一下月饼老师来个蜘蛛侠!

楼主(2010-06-02):
主角:ASUS P4B533
故障:无+2。5V-DUAL(内存主供电)
维修经过今天我修到一块ASUS的P4B533主板,不过内存,内存主供电低只有1。32V 以为那个MOS管控制电压错了呢。,找了半天, 这板上就VCCP(VCORE就是CPU主供电)就两相供电是有MOS管,再也找不到有MOS管了,这板内存的+2。5V电压是一个AMS1505CAM的线性稳压器产生的!!!!最烦的就是一分钟就找了问题了,现在问题是没有东西换!!! 看了一下这板上有两个这东西,把显卡的VDDQ那个换到这里来,马上就有2。5V产生了,,哎,就像有烟没火!!! 好下面就来我的改线工作吧,
想法一:直接把VCCP(电压1。6V左右)飞线到VDDQ 把VDDQ这个好的1505换到内存那里。
试验结果:大大的失败(很笨的想法,开机不到3秒线都软了。。。)
想法二:跟据1505的PDF图。看二脚为ADJ控制脚,提高ADJ的控件电压(正常的产生2。5V时2#为0。66V左右)所以直接想如果ADJ控制增大一倍到1。5V  他应该能把输出电压提高到2。5V吧!(把VDDQ接一103电阻再接到1505的2#)
试验结果:失败!! 月饼老师看到不要笑我笨呀,,, 因为我试验三成功了!
通过前两个试验证明我都失败了! (1505本来就坏了怎么会听我话加大ADJ就会提高输出呢(很笨的想法!
试验想法三:我要人为产生一个+2。5V给内存供电!
经过细细计算:找到一个85N03  D级接AXT+3。3V  G极人为分压出一个信号控制电压3。45V左右 OK!S极产生出一个2。6V电压可以给内存供电了!说做就做。OK成功了!亮机。图片如下:

为了确定稳定性:用波波打了一下电压一直稳定在2。62V 下午没事,一直烤机5小时,MOS管也温温的!试验成功!
到最后再给大家就下怎么人为产生DDR2代的1。8V吧,你只要把管的D极接ATX的5V  G极还是人为一个3。4V左右电压就可以产生一个1。9V左右的电压为内存供电了。有说的不对的地方大家请指正!

网友:
自己来顶一下,另外把AMS的PDF也传上来

网友:
不是资深评论家,不敢乱说话。只有一个疑问,电压正常,就能代表电流符合标准吗?

网友:
你只要把管的D极接ATX的5V  S极还是人为一个3。4V左右电压就可以产生一个1。9V左右的电压为内存供电了。

s吗
是G吧。    怎么算的,有公式,还是实验的。

网友:
能正常使用5小时。可以满足一般的要求了。我觉得问题不大。
我们不是做研发。呵呵

网友:
楼主,ADJ类似FB。他是固定的。
他高了。就会控制少输出点。它低了。就会控制输出多点。

网友:
可以自己设计一个转板电路,焊接在万用板上,利用比较器、电阻、功率MOS管,来达到稳压需求,还蛮稳定的。
就可以不用飞线飞这么累,相对的,电路处理上,也不用怕直接拉线的危险了。
直接人为强制取得电压,蛮冒险的。

网友:
楼主挺厉害呀,你是怎么计算出每个脚加多少电压的,S 极输出才能达到自己所需要的电压

网友:
有固定计算公式的,当然,还要充分考虑多端可控稳压芯片的最大输出电流,其正常输出电压是有一定电流范围的,超过了标准值电压就会下降。

网友:
所谓稳压就是随负载 功耗变化而调整输出电压趋于稳定
这种该法可以拿个电阻来接接试试了,效果不佳

网友:
我还是支持月饼老师的方法,用个大功率二极管接3。3V直接过来,压降后就是一个内存供电了,也有用大功效三极管的,

网友:
如果确认是某个芯片的问题,我宁愿等几天买芯片也不愿意用这样的改法,即使我会改,也不想用

网友:
想好好学习。不知道你们哪来的那么多图纸呀。我也想搞点麻烦大家发点给我不胜感激 hongmayikeji@163.com  谢谢哥哥们 姐姐们。大叔们。阿姨们....

网友:
你小子 老是讲自己菜  是不是  太小瞧我们这样的人啊

管子没有  小弟有很多 可以 给你啊  老是 模仿饼哥   那是一代传奇 不能模仿的

网友:
飞成那样子不知道客户看到了会怎样想,要是我还是同意等个配件比较好

网友:
你小子 老是讲自己菜  是不是  太小瞧我们这样的人啊

管子没有  小弟有很多 可以 给你啊  老 ...
引用 网友A:

我是在学习月饼大师哦!月饼那个AD01用IT8282M改那个终于我也会了。多谢你们了,我知道月饼大师是不能模仿的。知道你们也很历害,其实本人真的很菜。。

网友:
到目前为止,还不能真正维修板卡。

网友(2010-07-13):
楼主厉害都会"飞"了,俺还没学会跑呢!

我现在跑还不会呢 在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