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华硕主板键盘和鼠标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0-06-02):
一华硕主板刚开始是,进系统后只要你不按键盘,鼠标就可以正常使用,但只要你一动键盘,鼠标就不能用了,测键盘和鼠标的数据线对地756都正常用,测电压只有鼠标的1线数据线为0.3明显不正常,怀疑是排容的事,拆下排容还是一样,后来跑线路这根线是和IO83627EHG-A的65脚相连的这个脚电压不正常,后来换掉这个IO是用83627EHG代换的正常(中间有个小插曲,换上后刚开始是什么都正常就是在系统里不能重启,后来又加焊的才正常)

网友:
我打错了是通IO的65脚

网友:
用视波器打一下波形,会好修很多。

网友:
用示波器打哪里的波形(鼠标1 数据线?)会好修点?

网友:
种问题还是好修的,供电,数据 ,时钟,三个5V,正常就好了

网友:
问下要是没有电路图该怎么确定哪些是数据线哪些是供电和时钟呢?

网友:
嘻嘻 PS2 不能用可以讲是很好修的 (排容,上拉电阻  电感 IO  接口本身  不行就换SB咯)  还有跳帽没有上也会不能用的   今天就修到个不能 PS2  摸摸IO 很烫  直接换了  就好 了

网友:
排除排容电阻就是I/O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