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T50主板不过CPU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0-06-02):
长城T50主板拿到手的时候有三个地方短路,1。8V,5V,公共点都短路,我就把短路修好了,能触发了,但奇怪的事情就来了,就是不过CPU。
CPU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PG都正常,LPC总线的阻值也正常,CPU到北桥的前端总线也打了,阻值也正常,BIOS也换了一个,触发电流能上到1A,但是用示波器打波,是不过CPU,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电流都到1A了,怎么会没有CPU电压?这是没有显示吧,开始电压短路,现在不短了,不保证短路不烧坏元件和BGA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短路时还烧了AD线上的小东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