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接口的数据线大数都是无穷大是否是南桥挂了

楼主(2010-06-02):
大多数都是无穷大,只有两三个阻值是1000

网友:
无穷大不一定是南桥挂了,可以加焊一下试试,再就是你测量的方法是什么?能说一下吗?大多数都无穷大的不多见-----至少我不多见。

网友:
万用表的X100档位,黑表笔接主板地,红表笔接针脚

网友:
我习惯用二极管档,红笔接地,黑笔接测量点。你用我的方法测试一下,把数据重新整理一下。

网友:
我也习惯用二极管档,红笔接地,黑笔接测量点。

虽然没遇到过无穷大的现象,但知道无穷大不代表南桥就一定有问题

网友:
有肯能是南桥虚焊,,不过有的信号线接了个电阻

网友:
若组织为  0  了 那就南桥  克了

网友:
阻值为0   就是南桥  克了            无穷大的是  虚焊了

网友:
二极管档和电阻档有什么区别呀

网友:
测一下再回复

网友:
对二极管档测一下,红笔接地,黑笔接IDE的测试点,如果只有3个有值,南桥肯定空焊了,先加焊一下南桥试试。

网友:
用二极管档测一下,红笔接地,黑笔接IDE的测试点,如果只有3个有值,南桥肯定空焊了,先加焊一下南桥试试。

网友:
这是主板找不到硬盘的方法,真正识别南桥好坏还得从USB接口,复位,电源输入端测试。

网友:
回答一个蹭点分,是你测试不对吧,我们一般都是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测试点的,一般都有几百欧,要不就是你的万用表有问题了.

网友:
我曾经试过把没有复位的南桥做到好的板子上也是一样没有复位.不过做BGA大家是不用考虑绝对没有出错.确实是南桥本身的问题.

网友:
南桥应该虚焊,加加试试

网友:
南桥虚焊,加焊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