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进水

楼主(2010-06-02):
进过水,处理干净后,开机亮了,上好板,进系统都是好的,关机,上电池,开机,灯亮一下就息了,插电源,电流在0.08A,过一会电流正常跳变,开机了,取了电源正常,现在用电池不能开机,电源可以,开机了吧电源取了,用电池正常。就是不能用电池开机。查。接电池时,U61的59 37 36脚有14.4V的电压。24脚无电压。在查,各个电感的MOS管上管有14.4V的电压。主电压正常了的,就是上电池不开机

网友:
进水很难修的吧?

网友:
电池不能开机 查一下pq30 4pin电位吧

网友:
应该是电池充放电电路问题

网友:
先处理进水的地方

网友:
电池充放电电路估计还有水没有干,建议放在烤箱烘烤。

网友:
这是电池不触发...按照电池触发原理去修.很好修的.

网友:
用电池能触发了,上电池时开机键有2.95V,开机能触发,但CPU没电压,1.05V没的电压的,其它的电压都来了,上了电池触发后,在上电源,电流在0.07A不动  查到VCC3B  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