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用风枪能加焊BGA吗

楼主(2010-06-02):
能不能用风枪选加热底部,再加热上部的方式焊呀?一个BGA焊台真是贵得惊人

网友:
加焊可能,换桥好像不保险
经济困难做个土炮也可以啊,论坛有的,不会做可以加我QQ
我教你

网友:
买把旋转风枪直接在下面加热可能搞掂的啊。。只要熟练了可以的。。。。我师傅就这样弄的

网友:
请问楼上的是用什么型号的风枪呢

网友:
是否要用两把风枪啊

网友:
用两把风枪上下加热,成功率有多高呀

网友:
看了论坛里面的那些土炮制作都是超级DIY呀,还是挣钱买个实际

网友:
风枪在下面吹板子很容易变型,还是用专用的BGA吧.

网友:
以前看见很多的人还是可以做哈

网友:
做BGA如有专业工具当然好,但是考虑成本回收,恐怕只有搞本本维修才现实,普通主板维修,只能考虑土炮了,其实土炮如果设计合理,成功率不会比专业机器低,我以前发过贴说过,土炮做BGA一般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在PCB板下吹,一种是直接吹BGA,还有就是板下辅助加热,上面吹BGA,加热区域与非加热区不要产生过大的温差一般是不会出现板变形的情况,这些只是基本原理,具体就靠经验咯!

网友(2013-08-20):
我也准备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