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芯片不发热

楼主(2010-06-02):
开机无显示,本来IO还会发热,现在不会了,是不是出问题了

网友:
开机加电无显示,IO有问题的话会导致这种情况。不知道是否能将各供电测试数据发上来呢,具体测哪可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0488-1-1.html

网友:
加上电还不行就换个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