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5N 进水加电 掉电

楼主(2010-06-02):
一台进水的机器  加电掉电

拆机 看看 发现里面大面积进水啊   当然要先处理水迹  然后再加电测试
冒烟了 哦  发现了1.8v的上管MOS烧了    换上一个  加电好了 1。8有了  但是还是不行  还是掉电

然后查哪个电压没出 发现CPU供电没出  当然要查查CPU芯片的工作条件啦   10脚VCC 30脚VDD都没有5VS

查电路 是由Q8504转换的  没有出控制信号SUSB_ON  这个信号是电源管理出的  为什么没出呢  我也不知道  我就把那个烧了上管的8632 给换了  之后就好了  这个转换电压有了   还是没有cpu供电 然后我又发现一个供电没出  还有一个8632 12脚VTT1.5没出  然后我就直接换了这个芯片 还是没有 不知道咋整了

网友:
楼主  我也是个过路的  不好意思啊  我本人对电脑不是很了解  但是很想进一步 较深了解  希望楼主搞定后经验分享下啊

网友:
先把主板烘一下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