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6000不开机

楼主(2010-06-02):
这个机我拿到手,我上电试了一下!有0.01电源,开机键也有3。3V电压!按开机键也有0.01-0.03的跳变!MAX1845和MAX1999我都换过了!有一个问题是MAX1999第八脚没有电压也来??

网友:
20# V+   17#VCC  6#SHDN#  这三个脚什么情况

网友:
8脚是参考电压,看下连着的电容坏掉没有。

网友:
20# V+   17#VCC  6#SHDN#  这三个脚什么情况有20#电压19V,17#没测,6#按住开关有3.3V放开0V
8脚电容没问题!

网友:
17# 你不测不行啊,这VL有没有决定着这个芯片是否正常工作,再就是这SHDN按下开关加电的话是持续的高电平,你这机器是掉电吗?

网友:
17#好像这个脚没有电压,6脚#这个不按开关单测就没有电压!因为今天客人说要急修,我就叫他拿走了!如果修不了他这两天也会拿过来的,我和他熟!

网友:
就是接电源没有指示灯那种,就有一个0。01的待机电流!和开机键有3。3V!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啊,如果本子再拿回来,需要修的时候你可以再上来发贴

网友:
dell机器真正的3v,5v可能是在触发后才有的
看看1999的14,28两个on信号

网友:
好的!多谢你们那么关心,我也没想到你们会这么热情帮我!在此我说声谢谢了!

网友:
刚看了下1999的PDF,好象是只要电源有了就会有REF输出,跟哪个SHDN还有那些控制信号好象没关系呀

网友:
那这样说把八脚搞起来,就知有没有电压了??

网友:
1999的VCC有了没有

网友:
理论上说,有了V+,内部会自动产生线性电压VL,这个VL给VCC提供电压,VL通过内部分压得到VREF,SHDN#如果没有高电平,它会停止所有出输出,这些都是关键测试脚,如果这些不正常,此芯片是无法正常工作的。综上所述,这个脚不测不行

网友:
到时我测一下,再告诉你们!

网友:
楼主测了没有,记得上结果哦

网友:
你查下V+的主供电  VCC的5v电压正常不··还有就是基准电压2.5v  还有就是SHDM#总控制电压正常不?
  一般的话你要先查这些基本的电压·来判断下这个芯片有没有工作啊·

网友:
u73第4脚有没有3.3v,然后就是u78的1、2、4脚有没有电压出来

网友:
楼主测了没有

网友:
测量一下20PIN、17PIN有没电压

网友:
这个板那个客户在别人那里换板了不然我一定好好测测给大家一起讨论以后我们这里要保持这样的精神我们论谈会越做越好的

网友:
在此我谢谢大家的热情帮助

网友:
晕啊,我上次修6000
也给人家换板了

网友:
坏板我叫他拿回来了!20脚有18。9V子表17脚没电压 6脚没有电压!

网友:
哎  维修点得找关键  楼主理论得加强

网友:
我这里已经没有MAX1999这个配件了,不然我就换上它看看!明天要找一个!才行!

网友:
把8脚电压先修出来

网友:
MAX1999换过了还是一个死样,8脚没有电压6脚没有电压17脚没有电压
总之就是除了20脚有主供电其他脚都没有电压

网友:
学习!MAX1999的引脚定意是这样!

网友:
查查5V  3V短路的啦。

网友:
MAX1999的20脚是V+,6脚是SD,3和4脚是ON,18脚是VL5,25脚是VL3,这些叫都要测。

网友:
对了他拿出去修了,说修不了,然后他就换了一块主板,然后我就叫他把主板拿过来我这里修
我接上去一看没有什么不对和我之前的情况是一样的!后然我就走线路,再发现5v对地阻值以为0了,接着我就用电烧找到网卡了PCI芯片短路了,*脏话*之前不短路的啊,怎么就短了,可以被同行搞过了吧,现在5V不短了不过情况还是一样,我没办法了,现在这板先放在一边了!

网友:
等你的本本那来了册了 我门再帮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