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P965-MVP 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0-06-02):
主板CPU时有电,时没有,有电的时候诊断卡不跑码,没电的时候复位灯常亮,电源管理芯片换了,CPU座也压了,无效....  没辙了..

   请求高手们...

网友:
时有点时无电,这是什么意思啊?如果是时加电时不加电的话,就先把开机电路修好再来修其它的地方!

网友:
是 CPU时有1.5V电,  时没有1.5V电,,

网友:
那就查下那电源IC的工作条件满足不,没电压的时候看下,这种毛病应该不难修。

网友:
检查开机开路,

网友:
电路虚焊,开机电路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