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华硕M2N主板上12V供电的上管用什么型号的管代替

楼主(2010-06-02):
问题 1.华硕M2N主板上+12VCPU主供电的上管用什么型号的管代换?
2.这管分为两排数字,我不懂哪个才是代表型号。知道也告诉我也一下,谢谢!
3.控制脚的电压是多少伏?
70T03GH
华硕

网友:
用06N03的管子就可以代替

网友:
这个上管是一个N沟道的MOS管,Vgd=25V Id=60A
代换只要找个参数>等于它的就可以了。
见意楼主要独立维修前,把必需的基础问题先搞明白再下手。你可以搜一下,MOS图文,有一篇很不错的文章。

网友:
我们没有短信回复权限,你要的基础资料我给你找了一个比较好的链接,希望能帮到你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C8%FD%BC%AB%B9%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