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500P编程器的朋友

楼主(2010-06-02):
请教用500P编程器的朋友问题:编写其它的IC还没出现过问题,就中九上的CFEON  T80-75    CFEON  F80-100老是校验不能通过,换新IC也一样。
别人买几十块的编程器个个都能顺利编写,郁闷。。。

不知是编程器问题还是我设置问题(安装完都是默认设置,没改动过任何参数,系统重新装过。)有朋友遇到过吗?

网友:
500p 需要用原装的座子

网友:
座子是在基地和编程器配套买的。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重新下软件就可以排除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