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18 掉电

楼主(2010-06-02):
海尔W18 放凉了以后开机,可以用一段时间,然后就会掉电,再开就是掉电,但是放凉了又可以用一会,北桥,南桥都杀过,南桥上边垫了两片钢片,  用的时间明显长了,但是温度高了后仍然掉电,休眠和待机没事,南桥是SB460 的,不知道这种桥本身的温度高不高,反正我这个特别高,而且用一段时间后,触控板就会乱飞,自己会点左右键

网友:
这个主板散热问题不能确定  然后就是BIOS的问题

网友:
SB460是通病,换个新的看下。。。

网友:
你查一下南桥的供电,是不是供电有问题呀!

网友:
散热不好保护了,在南桥上加个散热片或风扇

网友:
你怎么用钢片呀,用铜片啊,实在不行用铝的也好

网友:
鼠标乱跳有可能跟外接电源有关

网友:
一样哦  我手里有个一样的本本  一样的毛病   南桥  超级热
我加铜片  垫以下 还是不行  不过
用15分钟后  一碰键盘或者触摸板就掉
附近都加焊 无果
好像是个通病  方正R211  也是这样的机型  也是这样的毛病
我把机器拆开   外接显示器
裸板   在南桥都加一个台机主板北桥散热片  又加一个12V的风扇强散热
确实有效果    都是不能装起来啊
我猜测问题还是在南桥上  超级热
比北桥还热   期待高手回复

网友:
拔掉触控板试试

网友:
SB460发热很大,坏的也多。楼主应该换个SB460看看

网友:
刷个BIOS看下,然后在做散热

网友:
BIOS  是1。7版本的 拔掉触摸板  拔掉键盘  是是掉电  时间长了一点而已
路过的各路神仙  有修过的   给说一下

网友:
感觉目标还是锁定南桥   我拆机后给南桥加散热片再加风扇  就没有问题
可是南桥巨热  ATI  X460  比北桥还热   楼主都换过南桥的 还是这么热

网友:
困扰我的问题啊    如果是 BIOS问题  应该用哪个版本的比较好呢

网友:
刷BIOS换桥试试

网友:
不要动不动就说换桥  助于很不负责的  楼主还换过桥了

网友:
小高说的对,桥我已经换了一个,用的时间明显长了,昨天试机7个小时才掉电,中间有触控板不灵的现象出现,今天又拆出来,换了南桥的供电的管,南桥附近有个芯片像是管南桥的,手头没有就先换的管,现在裸板挂机统正试机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说法我考虑了,目前正在换件,可能是某个件性通不良导至电流过大,经过长时间充放电,热量过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拔了触控板能坚持稍长的时间?我也试试,正在裸板跑机呢,线也没插全,

网友:
回复 网友C:
笔记本里边不是说加散热片就加的,放得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一般掉电大家都考虑是电路,而这个本  来的时候也是先按电路修的,而我是个新手,所以比较笨的想到是散热问题,才想到加散热片,发现温度不正常后才想到要换个桥(我换桥不是因为它坏,而是怀疑性能不良)大家遇到 过台机主板82801EB的桥烫没,就跟那个类似,如果它超过一定温度,即使现在能用,过一段时间也要挂掉。我是这么认为。碰到的太多了,而且换新的EB桥温度明显降低。没有什么理论根据,只是感觉温度高才想到换

网友:
回复 网友E:

现在裸 板试机,没有插触控板的线,如果今天没事,明天换个适配器试试,多谢谢提醒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加了散热片后,能不能和本本的壳紧密贴住,裸板加了散热风扇有效果的话,垫好了散热片应该也有效果,你也可以试试装完机后,在对应的位置加一个特殊的散热,比如用一个风扇
    单独吹它或者可以用包好的冰块放到它上边(比较危险),意思就是想尽一切办法给它降温,如果还不行,就只能换一个试试了,买就买无铅的。

网友:
把温控拿掉看看。

网友:
风扇的钢片最好换成铜片,效果要好很多

网友:
目前估计是触控板的事,一切运行良好~~实在不行就让客户用外置鼠标

网友:
今天再次装机,没插触控板,换了个适配器,继续试机